請問MSP430的中斷flag,有哪些會自動復位,有哪些须用软件清除?

楼主(2014-09-23):
各位前輩,
請問MSP430的中斷flag,有哪些會自動復位,有哪些须用软件清除?
我知道的如下,不知有沒有錯?
請問哪有整理好的中斷資料,我可以知道自己寫code時,需要自己注意要用软件清除,
Thanks!

自動復位 :
SD16 :相应的SD16MEMx寄存器被读取或被软件清零时,SD16IFG自动复位
CCIFG0在被中断服务时會自动复位。
CCIFG1~CCIFGx和TAIFG1在读中断向量字TAIV后,自动复位。

软件清除 :
P1IFG,P2IFG
CCIFG1~CCIFGx

网友A:
一般单中断源的,会自动清楚中断标志位。
多中断源的,需要手动清楚中断标志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