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寄存器] CCS里如何查看5509里的寄存器

楼主(2014-09-23):
我搞5509开发板,想查看EGCR等寄存器的值,如下图。
请问如何操作?谢谢!

网友A:
给你举个例子    在CSL下用下面的函数
直接读出来   然后赋值查看就可以啦

网友A:
括号里面输入寄存器名称就可以啦

楼主:
谢谢版主!能告诉我这是哪个文档吗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给你举个例子    在CSL下用下面的函数
直接读出来   然后赋值查看就可以啦

这是神马文档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版主!能告诉我这是哪个文档吗?

给你上传了一部分

网友A:
你要看的是最后一个文档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这是神马文档

文档已经分享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文档已经分享

3g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