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 STM32F4串口下载软件的问题

楼主(2014-09-23):
我用串口下载软件给STM32F4下载程序,出现下图所示:

请问如何解决?谢谢!

网友A:
提示保护了;
有可能芯片挂了,仿真可以吗?

网友B:
点击那个Remove Protection按钮直接擦除试试看?

网友C:
《STM32F10x闪存编程手册》:
当读闪存保护选项从“保护”变为“未保护”时,在重新设置读保护选项前会自动执行一个整片擦除用户闪存的操作。
如果用户要改变读保护之外的选项,则不会出现整片擦除操作。
读保护选项上的这一擦除操作保护了闪存中的内容不被非法读出。

楼主:
点击那个不管用。

网友B:
试下flymcu.exe, 这个软件baidu下就能查到。

楼主:
这个比上面那个好点,偶尔能下进去,可是概率很低。

楼主:
我无语啦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无语啦

有2点再试下:
1. 采用flymcu.exe的v0.188版本,你图里那个版本好像不是最新的。
2. 左侧最下拉的地方选择不使用rts和cts, 这个不确定是否管用。但是我这一直都是不选择的。

网友D:
楼主貌似用的开发板,可以直接用开发板上带的SWIO口写程序。

网友E:
是呀,用SWIO接口试一下,看可不可以。

网友F(2020-12-22):
好帖子啊,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