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经验知识] 小结

楼主(2014-09-23):
EMC,出现EMC问题,
1:首先可以用示波器什么都不接,直接放在器件旁边,把表笔拆下,观察界面是否有干扰波形出现,有,干扰从电源线进来,此时可以对器件进行电源线滤波,没有干扰波形出现,把表笔拉直,什么都不接,观察是否有跟信号上的干扰类似的波形出现,如果有,干扰是辐射进来的,对要测器件的信号线做屏蔽
2:没有示波器,惨了,电源滤波,信号线屏蔽,自己看着办吧。
3:出现一个奇怪问题,测量一路正弦波信号问题,A器件跟信号线组合到一块,没有信号采集上来,把信号线接到B设备上,B能把信号采集上来,直接用信号发生器给出现问题的A设备输入正弦波,能采集上来,这时候,折折线,啥地方接触不好,头疼
4:把要驱动的器件接到NPN三极管的C集电极,如果错接到E极,继电器也能动作,但是很不靠谱,此时即使B极低电平,E线上仍然有电流流过,如果继电器驱动电流较小,这个电流足以驱动继电器,引起误动作,现象:12V驱动继电器,3V3控制NPN三极管,无论0V还是3V3驱动三极管的时候,继电器有时候能动作,有时不能动作,测量三极管的CE之间电压,B极电压为0的时候,CE 间电压大小为8V,理论应为12V左右,这种现象是三极管CE两极接反引起的,
5:印象中PNP也能驱动继电器,但是需要加偏置电阻,而NPN不需要加偏置电阻,能少个电阻就少个电阻,也是为什么都采用NPN管的原因
6:求指点,求更正:lo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