红外线

楼主(2014-09-23):
我想把红外线遥控器做到150米,请问一下各位应该怎么做,谢谢。

网友A:
这个距离就不要考虑红外线了吧。

网友B:
加入调制信号是否可行?比如38K的载波信号?

红外遥控本来就有调制的

网友C:
这个距离就不要考虑红外线了,上无线的吧

网友D:
这个要求150米的话,考虑无线,红外线的话,可以对照被动红外探测器来做,需要增加透镜实现,现在的主动红外探测器都可以到250米或者更远

网友E:
使用发射角小的发射管就可以了。

网友F:
就算使用了透镜,如果是移动的话也难对准吧

网友G:
俺刚想了个法子,不知是否可行:
激光,红外激光,距离就不用说了。
然后加个振镜或类似的东西??

网友H:
妥妥的RF转发了

网友I:
这个简单,把遥控器上的红外发射管拆下来,通过149米的导线,连接到接收管附近,一按遥控,成了。

网友J:
12楼说的对

网友K:
红外传输能有20米就逆天了,
欧母龙的红外对射,最远的25米,而且安装时对焦也麻烦

网友L:
如果非要光电的,干脆用激光吧

网友M:
红外光就算了吧,激光倒是可以考虑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