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] ARM的IO口的输出电平是3.3v,但是硬件上的响应高电平需要4.5v以上,这个怎么弄

楼主(2014-09-23):
ARM的IO口的输出电平是3.3v,但是硬件上的响应高电平需要4.5v以上。就是用stm32产生脉冲信号到步进电机的驱动器里面,但是驱动器只接受4.5v以上的高电平。   用三极管搭出来的稳定度高吗,反应速度跟的上吗?    求大神支招

网友A:
三极管的速度是可以计算并测量出来的,也有各种型号的电平转换IC。合理选用。

网友B:
大胆用5V供电

网友C:
用开漏输出的门电路,输出上拉到5V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用开漏输出的门电路,输出上拉到5V

什么意思,可以具体点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大胆用5V供电

额,给个电路图呗

网友B:
用电平转换IC,大胆上5V

网友D:
能用到ARM就应用电平转换IC,不在意那个钱,这样才高大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