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哪些433M的RF模块无线数据率可以达到1Mbps?

楼主(2014-09-23):
如题。求扫盲

网友A:
我接触过的RF模块,有的都是进口的模块。最高速率也不过250kbps,速度过高会带来很多问题。而且在有的场合高速率是完全没有必要的。RF模块考虑的是方便,可靠,和速率关系不是很大。
当然,可能楼主应用与特殊场合。

网友B:
貌似没有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接触过的RF模块,有的都是进口的模块。最高速率也不过250kbps,速度过高会带来很多问题。而且在有的场合高 ...

看来,有些公司网站上面的产品参数都是瞎扯的。我也不信,我用的最多的,波特率多少?2400bps!

网友C:
RF模块的概念太大了,通常控制类用的RF模块是不能达到这么高的速率的,如ASK,OOK,2FSK;
433MHZ同样可以用SCDMA方式或其他高级的调制方式,可以轻松达到1M,此类模块有复杂的基带和射频部分,类似于手机通讯模块了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看来,有些公司网站上面的产品参数都是瞎扯的。我也不信,我用的最多的,波特率多少?2400bps! ...

说的是。举个例子。咱们台式电脑的串口在有线的情况下最高可以跑多快啊。你看一下配置就知道250kbps,已经算够快的了。

网友D(2014-10-24):
我做过一款模块 !ATMEL的射频芯片! 可以到1000Kbps不过距离很近而已!需要数据手册话可以找我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