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51单片机] 求如何解决蜂鸣器将单片机端口电平拉低的问题

楼主(2014-09-23):
自己做了一个蜂鸣器,用NPN三极管驱动,BUZZER端接在51单片机的P2^3口,在操作中,问题来了:
当置为高电平时,蜂鸣器不响,经测试P2^3口电压只有0.03V;当置P2^3为低电平时,可靠输出0.00V。不知何故。

遂将其与P2^3口断开,接到其他任意端口上,均出现类似情况。

但如果将其直接接到5V电压上,则会可靠发声,且电压等一切均比较正常。

百思不得其解,感觉这个问题挺奇葩的,请各位大神赐教!谢谢!!

附电路图如下:

网友A:
51本来就是弱上拉
拿掉R15

网友A:
如果仍不行,外部加个上拉电阻

网友B:
把R15改到R14左边,改成上拉电阻...

网友C:
如果你非想把R15当默认下拉使用,就把阻值往大了改

网友D:
把R15改大10K

网友E:
哪家的51?如果是STC的1T系列,要把IO设置成推挽输出。

网友F:
如果是准双向口模式的话,输出高电平的时候其实内部是由一颗20K左右的电阻将端口电平拉高的,和1K的下拉电阻相比太弱了。
所以要不就是去掉1K下拉,要不就将IO口换成双向输出口或者如7楼所述有些51的单片机IO口是有多种模式可选的情况下,可以将IO模式设置为强推挽输出。

网友G:
强推挽输出

网友H(2017-03-31):
同样遇到这个问题,一直以为是软件问题。用的是单片机P1^4,换位P0^0(带外部上拉)口控制时正常。最终加上拉电阻后才解决,但是还是想不通为什么I/O口会被拉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