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稳压电源]
稳压电源和万用表的电流值是平均值吗?

楼主(2014-09-23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万用表的是有效值,稳压电源也是。

网友B:
普通万用表测的电流值是平均值,但换算成有效值显示。真有效值表可以直接测有效值。

网友C:
不明白啥意思,万用表可以测量电压、电流、电阻。直流、交流都可以。

网友D:
问题不太清楚

网友E:
里面是AD637  你懂得

网友F:
通常便宜的就是平均值方式换算的有效值,波形不规则的时候严重不准,贵的可以支持真有效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