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经验知识] 【秀出我的 Linear模拟设计方案】+ LTM4628工业级应用

楼主(2014-09-24):
LTM4628 - 双通道 8A 或单通道 16A DC/DC μModule 稳压器特点
  • 完整的独立型双通道电源
  • 单通道 16A 或双通道 8A 输出
  • 宽输入电压范围:4.5V 至 26.5V
  • 输出范围:0.6V 至 5.5V
  • ±1.5% 的总 DC 输出误差
  • 差分远端采样放大器
  • 电流模式控制 / 快速瞬态响应
  • 可调开关频率
  • 过流折返保护
  • 利用多个 LTM4628 实现多相并联均流
  • 频率同步
  • 内部温度检测二极管输出
  • 可选的突发模式 (Burst Mode®) 操作
  • 软起动 / 电压跟踪
  • 输出过压保护
  • 小型表面贴装、扁平 15mm x 15mm x 4.32mm LGA 和 15mm x 15mm x 4.92mm BGA 封装
LTM4628,LTM4630,LTM4616是我设计中使用最广的三款双通道8A或单通道16A的稳压器,其中LTM4616我一般用于5V转3.3V和2.5V,LTM4628和LTM4630用于高压差的使用,比如12V转内核电压1.0V或1.8V使用。

  当然这种芯片都用于工业领域,价格也不便宜,下面重点说明一下我在项目中的使用情况。我们做的工业级板卡中最常选择的是Xilinx的FPGA,为了拼速度,选择的FPGA也是最高档的,Virtex5,Virtex6和Virtex7,这些器件的功耗是很高的,所以设计时不经要考虑电源输出功率,更重要的是稳定性,FPGA的内核电压我们一般选择一片LTM芯片单通道使用,也就是内核电压1.0V@16A,
具体原理图如下:

  上面使用中是LTM4628由5V输入,2.5V和3.3V输出,也就是双通道输出使用,也就是每通道最大输出8A,关于输出具体电压的调节特别简单,也就是VFB1和VFB2对地的外接电阻大小决定输出电压的大小,关于常用输出电压的大小对应配置电阻datasheet中都有介绍,参考使用就行,并且提供有电阻的计算公式。

  下来说说RUN的控制,也就是每路电源输出都有一个对应的RUN控制,RUN为高或者悬空的时候,电压正常输出,RUN为低则关断输出,这个可以方便的应用到对上电顺序有要求的电路中,比如FPGA中就对内核电压和IO电压等有上电顺序的要求,这就可以通过控制RUN来实现上电顺序,我们在工程中经常会使用TI的TPS3808来实现上电顺序的控制,此芯片可以检测电压端的电压,通过电阻网络配置检测当电压上升到一定值后OD不导通了,也就通过上拉是RUN为高,电压输出,上一级的电压输出同时又作为下一级要启动输出的检测电压,控制下一级要启动输出电压的RUN信号,这样的级联控制RUN的方法就可以实现电压的启动顺序。

  下面来说说PGOOD信号的作用,此信号用来表示电源是否正常工作,正常输出,当此信号为高时说明电压正常输出了,注意这里必须要有上拉电阻。通过此信号接LED我们可以判断电源的工作情况,比如通过上拉后,在PGOOD信号和地之间接入限流电阻和LED灯,LED灯发光说明电源工作正常;另一种接法是PGOOD和高电平之间接入电阻和LED灯,LED灯的负极接到PGOOD端,这样灯亮时提示电源有故障,根据自己的习惯使用就可以啦。

  其他信号就不一一介绍了,想了解的请查看相关datasheet。(原创

  继续补充,在LTM4628和LTM4616使用过程中遇到了同一个问题,在此描述一下问题及解决方法。

  问题描述:

  上电后稳压器输出正常,但是可以听到一个电感发声震动的声音,如果以前有过使用经验,你就会发现在同样的负载下稳压器热的更快;如果供电电源可以显示电流,电流也会增加很多。

  详细介绍和解决办法:

  在使用LTM4628时,采用单通道8A输出,12V转5V和3.3V输出,上电后发声,经咨询应该是内部电感发出的声音,最后经过datasheet上的参考原理图对比和测试发现,在单通道8A输出的情况下,如果你将COMP两个引脚接到一起,就会出现这种情况。COMP1和COMP2连接到一起应该是双通道16A输出模式下的。
  在使用LTM4616时,5V转3.3V和2.5V输出,上电后也是同样的情况——发声,输出正常。最后发现是在单通道输出的情况下如果将MODE拉高,就会出现发声的问题,虽然datasheet说拉高是一种工作模式,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,拉低就工作正常。

网友A:
PADS画的原理图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ADS画的原理图?

YES

楼主:
【秀出我的 Linear模拟设计方案】+ LTM4628工业级应用

网友B:
写的真不错   顶顶顶  我也分享一个

网友C:
lz真厉害 很全面 很系统

网友D:
比较强大的运用

网友E:
活动结束了吗   楼主的比较全面   详细的很

楼主:
Linear活动今天结束  抓紧时间参加了

网友F(2015-02-07):
楼主牛人.正在设计基于V6的系统,很有参考价值.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楼主牛人.正在设计基于V6的系统,很有参考价值.

哥啊    我不应该发此贴    秘密啊

网友G(2018-06-25):
想看下您的原理图

楼主:
因各种原因    我早已删除    不好意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