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i.MX] bt1120格式的内同步8位数据,csi0口不能接收到数据(已解决)

楼主(2014-09-24):
mx, FPGA, ip, ni, se

我用的是liunx L3.0.35_4.1.0_130816的包,但是里面不支持bt1120,我想问一下谁有bt1120的csi0的输入包?而且我做的是FPGA给IMX6Q发送的是bt1120格式的8位数据,而且是内同步的,请问应该怎么设置IPUx_CSI0_SENS_CONF寄存器才能支持内同步?还有在mx6q_csi0_io_init应该怎么配置csi0的引脚呢?

网友A:
楼主你好,csi0就是输入的。patch就这一个,就是我之前发给你的,没有别的了的。

网友A:
你这里直接打我之前给你链接里的patch就好的,CPU端使用linux系统,这里是不需要去修改配置,我们mxc_v4l2_capture.c是CSI部分驱动,patch打上之后是比较完整的。寄存器级的配置,就不用修改了。

网友A:
你再试一下看是否可以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再试一下看是否可以的。

我的是3.0.35的内核,patch后mxc_v4l2_capture.c等几个文件的补丁打不上去,所以我按照补丁包,自己改了内核代码,但是还是不行,我想请问你给我的sii9135是不是直接就是bt1120格式的内同步?还有它在配置csi0引脚时,数组里的ipu1是不是指的就是ipu0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的是3.0.35的内核,patch后mxc_v4l2_capture.c等几个文件的补丁打不上去,所以我按照补丁包,自己改了 ...

楼主你好,这里ipu1和ipu0是不一样的,i.mx6Q是有两个IPU的,所以一个是ipu1一个是ipu0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你好,这里ipu1和ipu0是不一样的,i.mx6Q是有两个IPU的,所以一个是ipu1一个是ipu0。 ...

是有两个ipu,可是在内核里找不到ipu0,却又ipu2,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内核中的ipu1就是如果从0开始计数的ipu0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是有两个ipu,可是在内核里找不到ipu0,却又ipu2,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内核中的ipu1就是如果从0开始计数的ip ...

楼主你好,内核中定义的是IPU1和IPU2,所以内核中的IPU1就是你说的ipu0。你之前的理解是对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你好,内核中定义的是IPU1和IPU2,所以内核中的IPU1就是你说的ipu0。你之前的理解是对的。 ...

可是我的csi0端口还是没有发生中断,也就是没数据。我的CSI_SENS_CONF = 0x00000A50,这样设置对吗?

网友A:
楼主你好,这里建议你把你修改过的寄存器的配置都改回去,直接打patch试一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你好,这里建议你把你修改过的寄存器的配置都改回去,直接打patch试一下。 ...

请问那个补丁包是用的哪个版本的内核?我的3.0.35的内核,有的地方打不上去补丁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请问那个补丁包是用的哪个版本的内核?我的3.0.35的内核,有的地方打不上去补丁 ...

是支持liunx L3.0.35_4.1.0_130816这个版本的,patch是已经更新过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支持liunx L3.0.35_4.1.0_130816这个版本的,patch是已经更新过的。

但是我的打补丁,有几个地方打不上去,你能把打好的补丁文件:board-mx6q_sabrelite.c ipu-v3.h mxc_v4l2_capture.c(这个文件就没打上去补丁) ipu_capture.c v4l2-int-device.h给我一份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但是我的打补丁,有几个地方打不上去,你能把打好的补丁文件:board-mx6q_sabrelite.c ipu-v3.h mxc_v4l2 ...

我这里没有打好补丁的文件,你需要自己打一下的。不知道现在是否可以了。

网友A:
楼主你好,如果问题已经解决,麻烦帮忙结帖啊,如果没有,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~~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你好,如果问题已经解决,麻烦帮忙结帖啊,如果没有,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~~ ...

请问bt1120内同步,开始和结束的代码会嵌入到数据流中,请问开始和结束的数据信息是在C[0]-C[7]上传输还是在Y[0]-Y[7]上传输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请问bt1120内同步,开始和结束的代码会嵌入到数据流中,请问开始和结束的数据信息是在C[0]-C[7]上传输还 ...

楼主你好,明天我帮你看一下哈~~今天事情太多没有来得及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你好,明天我帮你看一下哈~~今天事情太多没有来得及看。

好的,你在哪里查看的资料,能给我一份吗?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好的,你在哪里查看的资料,能给我一份吗?

你给我的那个补丁,对应的内核版本是哪个?是L3.0.35_4.1.0_130816_source板级支持包解压出来的3.0.35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你好,明天我帮你看一下哈~~今天事情太多没有来得及看。

f:\1.png请问data-msb是C[0]-C[7]还是Y[0]-Y[7]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你好,明天我帮你看一下哈~~今天事情太多没有来得及看。

在数据手册的37.4.3.6.4的 BT.1120 mode时序中data-msb是指的C[0]-C[7]还是Y[0]-Y[7]?

网友B:
楼主,你好!请问你是怎么配置csi0的接收16bit的?bsp里在哪里修改代码?
还请楼主指点下!
谢谢!

网友B:
你好!我现在也有同样的问题,怎么修改csi寄存器的配置  让其支持其他的模式?楼主解决了话,能教教我吗?谢谢!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,你好!请问你是怎么配置csi0的接收16bit的?bsp里在哪里修改代码?
还请楼主指点下!
谢谢! ...

这个我也不清楚,CSI0_DATA_WIDTH我也不知道该配成16位还是8位了,查了很多资料都是配成8位的,可能我猜想bt1120只有16位数据的输入,配成8位可能是指颜色深度吧,我在调试的时候,都测试了

网友C(2015-01-26):
引用 网友A:
楼主你好,csi0就是输入的。patch就这一个,就是我之前发给你的,没有别的了的。 ...

FSL_TICS_Rita 你好
我板子上csi0接收bt656数据是没有问题的
现在csi0要接收bt1120 16bit数据, IPU一直没有正确识别bt1120的数据,我现在不知道要怎么配置CSI_CCIR_CODE_1~3这几个寄存器
不能把你说的patch发给我参考一下啊

网友D(2016-07-14):
引用 楼主:
我的是3.0.35的内核,patch后mxc_v4l2_capture.c等几个文件的补丁打不上去,所以我按照补丁包,自己改了 ...

你好!楼主,  你的sii9135可以实现8bit的 bt1120格式 数据输出的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