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o source available for "0x4" 是什么原因?

楼主(2014-09-24):
一共焊了20块板子,其中有一半的板子在仿真时出现了No source available for "0x4" 、No source available for "0xf3ffe" 之类的问题,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。
程序可以下载

网友A:
一般是CMD文件没有配置好。但是不明白为什么在其他板子上没有问题
先clean下,重新编译。不然重新新建个project试试

楼主:
新建了一个project,还是不行啊!
CMD文件用的是TI例程里自带的,没有改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