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买个单片机常用的0到9数字按键和对应的显示屏,不知谓何

楼主(2014-09-24):
  因为需要用到数字键盘+显示屏(多位),但不知这个叫啥东东。数字按键包括0到9,几个自定义功能键。准备去电子市场购买一个,所以先来问清楚叫什么才方便购买。希望知道的朋友帮忙回答一下,谢谢!

  DIY也是一个选择,既实惠又不浪费。

网友A:
随便哪块单片机开发板都有这功能
要精简点的 自己搞个单片机 3x4键盘加数码管显示

网友B:
就是,DIY一个得了,也费不多少功夫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随便哪块单片机开发板都有这功能
要精简点的 自己搞个单片机 3x4键盘加数码管显示  ...

单片机开发板,谢谢给出的答案!我去问问价格,哈哈!

再来个人,结贴给分!

网友C:
看你问的问题,估计你刚开始转入这个领域,还是买现成的,比自己做,不熟悉的话,自己做浪费时间,而且钱肯定花的多,还达不到自己学习的效果。基本上市面上买的各类开发本都有你要的。随便买一个学习就好。

网友D:
那个键盘叫薄膜键盘,那个显示的那个数字叫数码管,可以搜索,如果有什么不懂的,可以联系我QQ 三六969907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