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Kinetis] I2C时钟与传输速率的关系

楼主(2014-09-24):
在使用I2C通信时,按照正常协议规定的速率是100k~400k,但是时钟线SCL经测试发现大于400k甚至可以上M级别,现在请问SCL频率和通信速率的关系是怎样的?

网友A:
我记得I2c有400K以上的呀
这个也得看芯片或设备能否支持400K以上的时钟的。
而且越是快这个时钟对于PCB走线要求不就越高吗,否则很容易受到外界干扰的。

网友B:
楼主你好
请问你芯片具体型号是多少?

楼主:
MK64FN1M0VLL12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记得I2c有400K以上的呀
这个也得看芯片或设备能否支持400K以上的时钟的。
而且越是快这个时钟对于PCB走线 ...

是支持高速的,但是现在的问题是SCL的频率和速率是怎样关联得到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你好
请问你芯片具体型号是多少?

MK64FN1M0VLL12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是支持高速的,但是现在的问题是SCL的频率和速率是怎样关联得到的

建议你看一下参考手册K64P144M120SF5RM的I2Cx_F寄存器ICR位描述: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建议你看一下参考手册K64P144M120SF5RM的I2Cx_F寄存器ICR位描述:

就是根据手册上算的,还有实际上册出来与理论是一致的。以我的设置为例:I2C模块时钟为BUSCLOCK=60M,I2C_F=0X14,对应的SCL divider 为80,这样I2C baud rate=60M/80=750K,与示波器测出来的频率是一致的,现在的问题是I2C的速率就是该速率吗?或者K64支持几M的I2C速率,这个在手册哪里有说明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是支持高速的,但是现在的问题是SCL的频率和速率是怎样关联得到的

好像现在那些新的Kinetis芯片都支持1MHz的IIC了,以前都是400KHz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好像现在那些新的Kinetis芯片都支持1MHz的IIC了,以前都是400KHz的。

也只有这个可能了 正常I2C的SCL频率应该就是通信速率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也只有这个可能了 正常I2C的SCL频率应该就是通信速率

传输速率不都按照时钟线频率定的吗?
串口的就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传输速率不都按照时钟线频率定的吗?
串口的就是

是的 正因为如此 才有疑惑的 因为我那块芯片没有说明(或者我还没找到)支持最高速率能达到多少(虽然找到了一个最高达到1M的,但是发现大于1M也可以)

网友B:
楼主你好
请根据数据手册K64P144M120SF5 的参数操作,“Table 48. I 2C 1MHz timing”表格里有提到SCL最大1MHz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你好
请根据数据手册K64P144M120SF5 的参数操作,“Table 48. I 2C 1MHz timing”表格里有提到SCL最大1 ...

是的 我看到了 发现为3M可以通信且正常 现在正在验证其正确率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是的 我看到了 发现为3M可以通信且正常 现在正在验证其正确率

:L真没见过MHz以上的IIC通信,楼主你就不怕被干扰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真没见过MHz以上的IIC通信,楼主你就不怕被干扰啊。

怕 还是用正常的吧 也不要求这么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