zigbee问题,求大神解惑

楼主(2014-09-24):
void zb_FindDeviceConfirm( uint8 searchType, uint8 *searchKey, uint8 *result )
{
  // Add your code here and remove the "(void)" lines.
  (void)searchType;
  (void)searchKey;
  (void)result;
}
void zb_ReceiveDataIndication( uint16 source, uint16 command, uint16 len, uint8 *pData  )
{
  // Add your code here and remove the "(void)" lines.
  (void)source;
  (void)command;
  (void)len;
  (void)pData;
}

在zigbee协议栈里面有很多这种程序,看得不懂,这是什么机理?函数调用?

网友A:
人家告诉你要把带(void)的行删掉呀。其实是让你自己写里边的实现,人家提供的叫“伪代码”,提示你应该在那个地方实现什么功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