{新手求助}如何把12v直流电压转换为10v直流电压 用DC-DC模块吗

楼主(2014-09-24):
如题。请各位不吝赐教。10v用于传感器供电,大神帮忙分析一下,是需要多大电流的呢?可否用12v供电呢,和标准的会有差别吗?之前用的5v给传感器供电的,输出和这个PDF说的不一样?大神帮忙分析一下吧。

楼主:
不要沉帖啊~

网友A:
干嘛非得模块啊  模块蛮贵的
随便搞个电源芯 就可以啊
关键看你需要多少电流

网友B:
精度要求不高的话,串2~3个二级管,若电流小于200mA 例如: 1N4148

网友C:
最简单就是电阻分压法!!!同样是小白,但这是我的理解,不知道对不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干嘛非得模块啊  模块蛮贵的
随便搞个电源芯 就可以啊
关键看你需要多少电流 ...

电源芯是什么呢?电流不需要太大 500ma应该就够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精度要求不高的话,串2~3个二级管,若电流小于200mA 例如: 1N4148

谢谢。我查查这个器件怎么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最简单就是电阻分压法!!!同样是小白,但这是我的理解,不知道对不对

10v给精密的传感器使用的,不知道电阻分压能行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干嘛非得模块啊  模块蛮贵的
随便搞个电源芯 就可以啊
关键看你需要多少电流 ...

能给多介绍点吗?不太懂也。。

楼主:
怎么显示结贴了呢

网友D:
电流小用LDO吧,详细方案联系我QQ :三六9699078

网友A:
随便找颗LDO 就可以了 恒压 10V
规格书写的很明白:2、 传感器可恒压或恒流供电,最大供电电压不超过12V,最大供电电流不
超过1.6mA。

网友A:
12V直接供电有点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2V直接供电有点玄

好的 知道了 多谢~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电流小用LDO吧,详细方案联系我QQ :三六9699078

好的 不懂得话 我联系你奥~

网友E:
串联一个绿色LED,再加只电解电容滤波。简单可靠,还可当做电源指示。

网友F:
楼上的方法很好的,顶一下

网友G:
不宜用电阻分压法供电,电压精度要求高也不宜用二极管降压,还是用合适的稳压电源吧。

网友H:
可调的LDO

网友I:
引用 楼主:
10v给精密的传感器使用的,不知道电阻分压能行吗?

电阻不行,就用精密的电位器,用万用表调到10v

网友J:
这个元件电压还真奇怪,这么精密的元件,最好用稳压芯片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这个元件电压还真奇怪,这么精密的元件,最好用稳压芯片

嗯 我今天试试稳压芯片调节到10v 然后给大家反馈哈~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串联一个绿色LED,再加只电解电容滤波。简单可靠,还可当做电源指示。

这个方法感觉还蛮简单的 我试试~然后给大家反馈哈~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不宜用电阻分压法供电,电压精度要求高也不宜用二极管降压,还是用合适的稳压电源吧。 ...

恩恩,我今天验证一下大家的方法,用稳压管试试。然后给大家反馈哈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用个TL431

嗯 我看看它的资料怎么实现功能。

网友L:
12V输出稳定,传感器供电电流也稳定的话,串个精密电阻(或者电位器),降掉2V电压就可以。
如果以上两点不满足,而且10V输出精度要求高的话,可接低压差稳压芯片,如AMS1117 ADJ 调节输出至10V

楼主:
引用 网友L:
12V输出稳定,传感器供电电流也稳定的话,串个精密电阻(或者电位器),降掉2V电压就可以。
如果以上两点不 ...

多谢,我试试看。

网友M:
用LDO  不懂得话加我QQ 394233008

网友N:
LDO的方案比较好

网友O:
要求精度,电流也不大,LDO应该可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