省电的话,IO选择高阻还是模拟高阻?

楼主(2014-09-24):
省电的话,IO选择高阻还是模拟高阻?

网友A:
省电的话,IO就不能是高阻。高阻会更费电。
选择上拉比较好。不过要开管脚连接的器件的情况。如果负载接地,就输出低电平,如果负载接电源,就输出高电平,如果管脚悬空,就不能高阻。
如果如果输出低电平的话,可以把上拉关掉。
如果管脚接的是模拟量,最好想法让模拟量输出为高电平或者低电平。
总之,如果单片机休眠了,但是外设还在耗电,那省电的效果就没有了。

网友B:
可以把内部上拉disabled,不用的管脚悬空。

网友A:
:L,如果你听LS的建议,一定完蛋。
最关键的是,管脚的电平一定要固定在VCC或GND。否则功耗非常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