99se绘制原理图Cadence绘制PCB的方法,求救

楼主(2014-09-24):
99se绘制原理图Cadence绘制PCB的方法,求救,怎么样将两者连接起来

网友A:
没戏
重画原理图 要不就在99中做PCB

网友B:
我先后用过PROTEL PADS CADENCE ,重每想过把不同的EDA原理图或PCB进行相互引用,

网友C:
用99或Ad导出网表
用软件把99的网表转成allegro能识别的形式
在allegro中用导第三方形式把网表导入就可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用99或Ad导出网表
用软件把99的网表转成allegro能识别的形式
在allegro中用导第三方形式把网表导入就可以了 ...

什么软件可以转换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