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485通信]
TTL电平远距离传输问题 求解

楼主:
我用MAX3045 和MAX3095按数据手册上的电路做的TTL电平远距离传输 为什么不好用 单片机发送  通过MAX3045 转换  MAX3095接收转换为TTL 给164显示数码管  我菜鸟 有高手帮我解决一下吗

网友A(2014-09-24):
你这是485 422通讯啊
你的图呢?
距离多远?

楼主:
485 我想传输1000M 用这两个芯片10厘米都不好用 我用485芯片单发 单收 可以但是传输距离就能达到600米 我的是 单片机 I/O模拟SPI通信的 只发 不收  那边是164 驱动数码管显示 TTL的频率应该是4M
图等下传上去

楼主:
这个图示数据手册上的图 就按这个来的 VCC 接的5V 用了3组通道 MAX3045的EN接的高电平  MAX3095的G接的高电平

楼主:
还有我用485单发 单收的 就做到600米是不是我的频率太高了?

楼主:
问题解决了 ,原来芯片坏掉了,这个芯片质量很差,不知道是不是假的,不过传输距离还是不到1000M,再想办法吧

网友B:
楼主用的什么线传输的?

网友C:
楼主,用江腾科技的单总线模块吧,两根线即供电又传输数据,对于用户来说还是全双工的,通信速率3.3KBPS,如要详细了解,请QQ:108335857

网友C:
通信距离可达1500M

网友C:
用户接口是标准串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