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turbowriter驱动在64位win7上装不上

楼主(2014-09-24):
如题,在32位系统上安装可正常使用,发现安装在64位下安装成功但是接开发板显示驱动程序没有安装?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的吗?

网友A:
设备管理器里,手动安装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设备管理器里,手动安装

手动选更新设备驱动文件----浏览计算机查找驱动----然后找到自己安装驱动的文件夹,显示windows无法安装此设备驱动

网友B:
你要把驱动文件解压开啊,要不找不到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要把驱动文件解压开啊,要不找不到

我就是安装了那个驱动啊?安装出来一个\nuvoTon VCOM文件夹,里面有preinstall,dll, uins000.dat及uins000.exe文件。 请问然后应该怎么办?

网友C:
我觉得安装程序不是你说的那个,一般sys,dll,inf后缀的才是,通常是inf

网友D:
楼上说的有道理

网友D:
总觉得楼主你是把文件搞错了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我就是安装了那个驱动啊?安装出来一个\nuvoTon VCOM文件夹,里面有preinstall,dll, uins000.dat及uins00 ...

这个是驱动么?我总觉得不是啊:L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觉得安装程序不是你说的那个,一般sys,dll,inf后缀的才是,通常是inf

多谢指教。。。好像是的,但是我把32位的驱动拿过来用发现也不行。。vusbser.sys这个不知道为什么也不能用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多谢指教。。。好像是的,但是我把32位的驱动拿过来用发现也不行。。vusbser.sys这个不知道为什么也不能 ...

强制的复制到system32下面试试看。

网友E:
我好像见人在64位WIN7上用过,会不会win7系统不是完全版被阉割过,或者换个turbowrite版本试下

网友B:
引用 网友E:
我好像见人在64位WIN7上用过,会不会win7系统不是完全版被阉割过,或者换个turbowrite版本试下 ...

有可能遇到阉割版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我好像见人在64位WIN7上用过,会不会win7系统不是完全版被阉割过,或者换个turbowrite版本试下 ...

请问新版的在哪里可以下载到啊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有可能遇到阉割版了

可不可以发我一份能使用的呀?谢谢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请问新版的在哪里可以下载到啊?

新唐的ftp上应该可以,不过那个药账号密码,我也没有,可以到新唐的QQ群里的共享资料找一下或者问下,这个QQ群有代理在里面的,可以问代理拿资料135990526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新唐的ftp上应该可以,不过那个药账号密码,我也没有,可以到新唐的QQ群里的共享资料找一下或者问下,这 ...

好的,多谢!

网友F:
现在的驱动,一般都应该可以兼容64位了吧,总感觉没装对

网友B(2014-11-27):
引用 楼主:
可不可以发我一份能使用的呀?谢谢

你要系统版本还是?

网友G(2015-05-28):
点击链接加入群【Nuvoton   N329xx】:http://jq.qq.com/?_wv=1027&k=ZdGsMh