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省电模式的功耗计算.请前辈们帮忙解惑..谢谢!!

楼主(2014-09-24):
我做了一个产品是用电池供电的.(2个7号的碱性电池,3V)所以需要非常好省电才可以,功能上主要是利用单片机内的AD测试温度...达到设定值动作一次.
有几点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:
1.为了省电,让单片机一秒中唤醒一次0.06秒的时间内测试两次AD值,这里的电流大概2mA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其他时间都在省电的模式里..这里的电池大概0.005mA
那么,这里的平均功耗是多少呢?一天24小时的话..能用多久?

2.因为目前这个单片机工作电压最低只到2.4V..那么对于单个电池来说电压只能到1.2V
       7号(AAA)电池在电池相对小仅2mA的小电流时的..容易应该会有多少?从网络上找都只有5号电池的放电测试...7号的大概有多少容易700mAH...有吗?..如果有..我的工作只能到1.2V的话..能不能用到电池总容量的的一半大概370mAH????

网友A:
1 首先把单位统一了 就可以计算时间
  电池容量700mah 700ma放电1小时 自己算到1ua 放电多少时间
然后 用电也算到uA 除下得到时间 一般按经验 打个8折差不多了
2 1.2V显然不行的 碱性电池小电流可以放到0.8V 1.2V太浪费了 大概只放了1/3。

网友A:
要么换3颗电池 加颗7130 估计也可以接受
要么换纽扣型锂电池
不晓得你的单片机支持最高电压是多少

网友B:
1. 按7号碱性电池的容量700mAH计算可用4 ~ 5个月;
2. 单片机最好不直接使用电池供电。而是用专门的电池DC-DC稳压模块。就是二只电池电压低到了2.4V,输出电压仍是3V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 首先把单位统一了 就可以计算时间
  电池容量700mah 700ma放电1小时 自己算到1ua 放电多少时间
然后 用电 ...

非常感谢版主大人的回复..
1.我这里的单位已经统一了...电流单位是mA...时间是秒
这样算对吗?
占空比=0.06秒/1秒=6%
2mA*6%=0.12mA
这个算是平均功耗吗?>一天24小时的话...
一直都有0.12mA用电池的mAh算法就是直接乘24小时.??
2.电池这个问题..我想可能要换一个单片机..能够用到低电压1.8V的..比如TI的430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要么换3颗电池 加颗7130 估计也可以接受
要么换纽扣型锂电池
不晓得你的单片机支持最高电压是多少

谢谢您的建议...但是换电池估计不行了..空间小..并且要利于消费者购买的电池才行
单片机电压范围是2.4-5.5V左右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. 按7号碱性电池的容量700mAH计算可用4 ~ 5个月;
2. 单片机最好不直接使用电池供电。而是用专门的电池DC- ...

能用4-5个月吗?>7号电池可以按700mAh算啊..真好..因为我们的耗电小...但是电压只能到2.4V..有没有关系???
怎么算的...能不能告诉我一下..谢谢!!

网友B(点评):
7号电池可以按700mAh算是楼主你说的。真的是多少不知道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. 按7号碱性电池的容量700mAH计算可用4 ~ 5个月;
2. 单片机最好不直接使用电池供电。而是用专门的电池DC- ...

有什么样的稳压模块...能升压是吗?
升压本身效率怎么样?会不会也耗电呢??本来就是要省电的..

网友B(点评):
maxin、ti多的是。当然可升压。

网友B(点评):
效率超过90%

网友C:
做电池供电的设备时,总想知道电池能撑多长时间,而一般干电池是不提供安时数这个容量参数的,一个偶然机会让俺见到这份资料,不敢独享.下面还有一些特性曲线,也是很少见的.描述了不同负载下,每天不同的使用时间下的特性.对实际设计是很具参考价值的.

劲量5号电池资料.pdf →   https://bbs.21ic.com/upfiles/img/20072/2007228175546902.pdf
劲量7号电池资料.pdf →   https://bbs.21ic.com/upfiles/img/20072/200722817577119.pdf

有了这些基本数据,设计时心里就有底了
全部规格资料在这里→
   http://data.energizer.com/AsiaPacific/AsiaPacific_Datasheets.aspx

点下面带下划的可单独下载

0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5号,7号电池的安时数----一份不可多得的资料,希望对你有用    ...2

做电池供电的设备时,总想 ...

非常好!!
感谢!!

网友D:
为什么不加一个步升DC-DC呢?即使两节电池电压放到1.8V了,MCU仍然可以获得稳定的3V

网友E:
刚看到这个帖子,昨天在群里好像讨论过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为什么不加一个步升DC-DC呢?即使两节电池电压放到1.8V了,MCU仍然可以获得稳定的3V ...

能不能推荐一个型号..价格多少?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能不能推荐一个型号..价格多少?

HT7730就可以,几毛钱一片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HT7730就可以,几毛钱一片

谢谢!!!我找找看..

网友F:
确实需要加个电源芯片,不然电压掉了,会影响单片机的AD精度。

网友G:
既然是1秒的周期,算出1秒内的平均电流就可以计算总的工作时间了。不过电池的放电曲线是关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