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运放] lf356持续漂移2个小时才稳定?

楼主(2014-09-24):
电路如图所示,光线采集电路,完全无光的条件下上电测得Uo无输出,但经过1小时后再次测试Uo飘到了10mv,调节R4使电路输出为0后,示波器监控输出又缓慢的涨到了5mv,之后还在往上飘,大概又过了一小时终于稳定下来了,稳定到了8mv,原因是什么呢?求指导啊。

网友A:
LF356改用OP07运放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LF356改用OP07运放。

谢谢,能说原因吗?是这个运放本身的问题吗?

是这个运放本身的问题

网友B:
如果是光电采集,接收管的方向应该接反了。
判断是不是运放的问题,去掉接收管再测,如果不漂了,运放就没有问题。

网友C:
判断是不是运放的问题,去掉接收管再测,如果不漂了,运放就没有问题。

这个是对滴··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如果是光电采集,接收管的方向应该接反了。
判断是不是运放的问题,去掉接收管再测,如果不漂了,运放就没 ...

光电管是正常工作的(能感知光线变化),应该没有接反的,在输出漂移的过程中,接收管输出电压为2-3mv,另外查得运放的Vos为3mv(typ),10mv(max).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光电管是正常工作的(能感知光线变化),应该没有接反的,在输出漂移的过程中,接收管输出电压为2-3mv, ...

运放的Vos大于输入信号,貌似真的是运放的问题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运放的Vos大于输入信号,貌似真的是运放的问题。

漂移不是Vos产生的,漂移是Vos的温度系数产生的。LF356为5µV/˚C,算温度变化20˚C才0.1mV,放大以后是0.57mV。
所以不是Vos应起的。

如果去掉接收管正常,可以排除运放问题。

接收管的方向,这样不是常规用法。一般是反向的。正向会降低灵敏度,还会有较大的直流电流输出,一般不会这样用吧。
可能LZ实际是反向接法,只是原理图画错了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漂移不是Vos产生的,漂移是Vos的温度系数产生的。LF356为5µV/˚C,算温度变化20˚C才0.1mV,放大以后是0. ...

这样啊,今天有按您说的方法将R1左端接地测试,得到运放不再漂了,但若直接测量图中R0的输出,并与后级电路断开(去掉R1),测试这点也并未有发现随时间的漂移,因为在我们学校实验室里,温度倒没有太大变化。。。这么看来原因出在那个地方呢?谢谢!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这样啊,今天有按您说的方法将R1左端接地测试,得到运放不再漂了,但若直接测量图中R0的输出,并与后级电 ...

运放不再漂移,说明运放没有问题。
LZ在R1开路时,测得R0上面电压稳定,通常表示信号回路正常。
综合看,出现LZ描述的问题就不好解释。

有一种可能,就是LS king555朋友指出的电源不稳。

我只是猜测,解释如下:
电源有噪声,按LZ的二极管接法,噪声会全部出现在R1左端,运放由于带宽限制,高频放大失真产生直流输出偏压。这种情况,测R0上的直流电压可能不变。

如果是这样的,运放3脚对地接1uF左右滤波电容看看。

我水平有限,请高手分析帮忙吧。

网友D:
运费失调电压,光电池的暗电流、温度都会造成你说的情况。

网友D:
运放失调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Vcc電源不穩。

但是也不应该一直往一个方向漂 啊,用了op07后,室温下几乎不漂,若加热到50度左右,漂的不成样子啊。。。

网友B:
按LS的描述,漂移应该与运放无关,可以确定是信号回路问题。
查看光电二极管暗电流与温度关系,加热暗电流会变化。
R0可能需要调整。或者需要更换传感器。

网友F:
还是选低偏,高精度的运放来得正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