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在stm32上做一个10us的延时函数,怎么实现比较好?

楼主(2014-09-24):
要求:
1,不用系统滴答定时器
2,尽量简单的实现。
3,同时避免汇编。

谢谢!

网友A:
官方例程都是用systick做的~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官方例程都是用systick做的~

系统滴答定时器主要作用就是做us延时吗?还有其他用处吗?

谢谢!

楼主:
单独用一个定时器实现,总总感觉有点浪费。

网友B:
以 STM32F103VCT6为例,有高级定时器下x2 + 通用定时器x4 + 普通定时器x2;
以 STM30F030F4P6为例,有高级定时器下x1 + 通用定时器x4;
这么多定时器你项目里都用得掉?
该用的时候不用才是浪费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系统滴答定时器主要作用就是做us延时吗?还有其他用处吗?

谢谢!

os调度可以用~当timer随你怎么用啊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以 STM32F103VCT6为例,有高级定时器下x2 + 通用定时器x4 + 普通定时器x2;
以 STM30F030F4P6为例,有高级 ...

用定时器的话,10us进一次中断是不是有点过于频繁?

网友C:
nop 空操作啊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用定时器的话,10us进一次中断是不是有点过于频繁?

如果没有更好的实现办法,那么只能频繁一点。
总得先把功能实现出来再慢慢改进吧。

网友D:
精确定时、延时,也只有定时器比较好!!那么多的定时器,为什么不使用呢?很奇怪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nop 空操作啊。

nop在IAR环境下用c语言怎么实现?

网友E:
10us,主频如果是36M的,也就360年指令,要确确定时,只能是汇编跑空指令。
不要求很精确的话,一般的定时器,坐等定时到。

网友F:
定时器不可开启中断,类似于延时函数

网友G:
楼上说的,定时器不开中断一直查询,或者空指令延时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nop在IAR环境下用c语言怎么实现?

void Delayus(uint n)
{
   for(;n>0;n--)
   {
      _nop_();_nop_();_nop_();_nop_();_nop_();
      _nop_();_nop_();_nop_();_nop_();_nop_();
   }
}

网友H:
不用定时器那只能用软件延时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void Delayus(uint n)
{
   for(;n>0;n--)

在IAR下编译不能通过,奇怪。
似乎 _nop_() 有点问题。

网友I:
搞不明白几个NOP的事情! 还来问! 但有一个问题是只能大于10US 这10US里面还有可能有其它中断。

网友J:
原来在STM32下实现一个延时这么难办。
在英飞凌的XMC4k/1k下,一共有1个32位的系统定时器,多至16个16位定时器。
同时针对你们说的1us定时的功能,有个校准计时器,每次写入后可以产生最大1us左右的延时,设定好值,只要软件不断polling就好了。

网友K:
引用 楼主:
单独用一个定时器实现,总总感觉有点浪费。

几块钱买个芯片回来,十几个定时器就摆在那里,你不用才是真正的浪费……

网友L:
用我发的方法实现,通过查询SYSTICK相关寄存器实现,不影响SYSTICK运行,也不占用通用寄存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