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关电源] 如何设计简单的BUCK电路板

楼主(2014-09-24):
如图。我想设计一个开环的BUCK电路。C:\Users\Administrator\Desktop

楼主:
如下图所示。就是这种最简单的BUCK电路。是开环的。。  然后用DSP做闭环控制的。。。。。。求大神。指导,这个电路有很多问题。比如。我想采样输出电压。而且频率最高只能是50KHz。

楼主:
我还想采样输出电流。该如何画图?还有用IR2110驱动一个Mosfet这样画,对吗?   参数如何选择。。。。很多。基本都不太懂。。

楼主:
BUCK电路的基本原理,很了解。。就是不知道,想做出实物。很多细节都不懂。求大神指导。

楼主:
一个人没有啊。。。来电大神。指导下。。。。

楼主:
求大神指导。。。

楼主:
一个人没有啊。顶顶顶。。。。

楼主:
每天一顶。求大神指导。

网友A:
去看下MC34063 或买几片LM2576 LM2596,或X宝上买个LM2596的buck的板回来,搞个东西测下波形先,至于驱动电路IR2110没看参数,我看你是用5V给的,确定这个片子5V能工作?另外电流采样,实在不行就用个ACS172或到AD的网站看看他们有很多的电流检测转电压或频率的芯片的,IR也有很多。采样输出电压做控制没啥问题啊,主要是CPU的频率是不是跟得上,估计这个没问题.

网友A:
这个是做毕业设计用的吧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去看下MC34063 或买几片LM2576 LM2596,或X宝上买个LM2596的buck的板回来,搞个东西测下波形先,至于驱动电 ...

因为不是用这些芯片做。。只是想用Mosfet和二极管。还有电感,电容等组成这种最基本的BUCK电路。IR2110可以给15V输入。这个输入是可以调整到15V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做毕业设计用的吧?

嗯。是的。。。大神指导下。

网友B:
唉,当MOS导通时你的DSP又死机的情况下就惨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唉,当MOS导通时你的DSP又死机的情况下就惨了。

大神。指导下呗。。。。。。求指导。

网友B:
你好!我是不敢用MCU等控制BUCK电源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好!我是不敢用MCU等控制BUCK电源。

这个电压很低的。关键不是在于用什么控制,而是如何画出这个BUCK电路板。。。求指导,

楼主:
一个人没有。难道没人会吗???

楼主:
每天一顶,清新气爽

网友C:
要收学费哟!…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要收学费哟!…

帮帮忙大神。现在论坛学东西都要花钱了?

网友D:
好几天了,都不知道你要问的是什么:L
要采样输出电压你就采啊,

网友C:
大神驾临!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