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09生成GERBER文件步骤及设置

楼主(2014-09-24):
请问AD09生成GERBER文件步骤及设置?

网友A:
AD09和AD10的方法一样。

网友B:
参考一下官方出的教程 :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AD09和AD10的方法一样。

请问,第一步中的2)“Plot Layers”下拉选项中选择“Used On” 是否可以? 其他的设置都不变。
第一步中的2)“Plot Layers”下拉选项中选择“Used On” 与选择“All On”有什么区别? 其他的设置都不变的情况下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请问,第一步中的2)“Plot Layers”下拉选项中选择“Used On” 是否可以? 其他的设置都不变。
第一步中 ...

你选中然后试不试。USED on:只是选中制板必须要有的层。如果对层叠不清楚,还是选all on 保险,制板肯定不会出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