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极管控制继电器时应为什么状态?

楼主(2014-09-24):
三极管控制继电器主要是三极管导通设计。我看到有人让三极管为饱和导通状态。
这是必要的吗?放大状态不是也能保证继电器输入电压吗?
谢谢!

网友A:
饱和导通状态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饱和导通状态

为什么?能解释一下吗?3Q!

网友A:
因为三极管只需开关继电器的供电就行了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为什么?能解释一下吗?3Q!

你去了解三极管工作在放大状态和饱和状态下的差别,再了解继电器的可靠吸合电压你就明白了,工作于放大区的三极管三极管的内阻可以很大导致压降很大,当三极管的Uce分压过大,继电器线圈电压不够,不可能可靠吸合,所以工作在放大区的三极管一般不作为开关使用,饱和工作状态的三极管相当于短路Uce近乎为零,所以几乎不分压可以作为一个纯粹的开关使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去了解三极管工作在放大状态和饱和状态下的差别,再了解继电器的可靠吸合电压你就明白了,工作于放大区 ...

能否这样说?——
继电器要可靠吸合,必须保证电压电流。三极管放大电路完全可以保证,但没有必要。

网友C:
如果不饱和,那么晶体管本身将承受相应的功耗,从效率上讲,显然不如饱和态高。另外,考虑到晶体管参数的制造离散性,用线性区驱动继电器会令晶体管的替换产生影响,对可靠性不利。同样的,替换不同的继电器也会产生影响,而处于饱和态就完全与此无关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如果不饱和,那么晶体管本身将承受相应的功耗,从效率上讲,显然不如饱和态高。另外,考虑到晶体管参数的制 ...

先生开言,别有云天。
拜服!

网友D:
三极管饱和导通时,导通电压很小,电压基本上都加在继电器上,正常工作。三极管自身的功耗也小,总体效率高。

网友E:
饱和导通就相当于一个开关,闭合时几乎可以看做一根导线,损耗很低,电压都用在了该用的地方。

楼主:
百度文库对上图做出了批评。原话如下:

我的理解是,9012导通,继电器才能吸合。而9012要导通,发射极、基极和集电极的电位就得依次降低。而基极最低为0V,发射结压降0.7V,所以继电器压降最大11.3V。
对吗?
另外,为什么说管子完全饱和需要基极电压为-0.7V以下?

网友F:
楼上的兄弟,你那继电器是12V继电器啊,不知道relay_control是多少伏?这种情况下应该把管子换成NPN,不然有可能是常导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楼上的兄弟,你那继电器是12V继电器啊,不知道relay_control是多少伏?这种情况下应该把管子换成NPN,不然 ...

Hit the thing, please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