可控硅调流电路

楼主(2014-09-24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可控硅调节电流

好新鲜的说法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好新鲜的说法。。。

就是通过控制RC,控制导通角,从而控制电流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RL2去掉或者大于RL4,並适當減少C5及加大RL1,以符合RC常數。如果負載不是直線性特性多少會有跳躍現象。 ...

RL2>RL4就是加大了调节范围0-500K,RL1不加大也可以,相对于500K,对其没啥影响,C5和上面总的R拼凑RC常数(此电路和变压器输入级串接,变压器变比为1000:1,次级线圈连接电表控制输入电流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