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CB] 单面板问题

楼主(2014-09-24):
PCB中,smd元件和线放在底层,直插件放在TOP层,单面板,应该单面正做还是反做?谢谢

网友A:
单面板有插件 贴片的 都是这样 贴片在背面 插件在正面 走线在背面
不晓得你说的正做反做什么意思? 是指负片吗?如果是 那还是正片方便直观。你想做负片 也没人拦着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单面板有插件 贴片的 都是这样 贴片在背面 插件在正面 走线在背面
不晓得你说的正做反做什么意思? 是指负 ...

问一下,“负片”是什么意思?

网友B:
其实,不用关注这么多,怎么方便怎么习惯就怎么画。

另外,画在反面的话,是水平镜像翻转,不是负片。

网友C:
板子做出来了
就不分正反面了

网友D:
把插件摆着顶层,贴片放在背面,在背面拉线,就直观点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单面板有插件 贴片的 都是这样 贴片在背面 插件在正面 走线在背面
不晓得你说的正做反做什么意思? 是指负 ...

想请教一下。怎么看正片和负片?画的时候有什么区别?

网友A:
正片:所见即所得
负片:所见是挖掉的
具体找本书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