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IC®/AVR®/dsPIC®产品]
CCP模块PWM输出与I/O模拟PWM输出有什么区别?

楼主(2014-09-24):
PWM信号产生有两种方法,CCP模块直接输出,I/O模拟输出。这两种方法输出的PWM信号有差别吗,如精度、误差、分辨率等??请指导!!!

网友A:
当然硬件PWM精度高吗!

网友B:
关键硬件PWM不占用CPU啊
编辑原因,错别字

网友C:
最好使用CCP模块来实现,一个是控制精确,二是不占用CPU资源,但是片子上只有2路,有时需要多于2路的PWM信号时,频率要求低、精度要求不高的信号则可以通过软件来实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