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
音频测试-动态范围

楼主(2014-09-24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如果没记错的话,以CD为例,应该是在-20dB信号输出标准输出功率下,分别测试0dB信号与专用的本底噪声信号,取二者之比值,整个测试需强制关闭MUTE功能,如无法关掉的,需要从硬件上切断MUTE使能信号,使静音开关失效。

网友A:
多说一句:如果你是音乐发烧友而非音响器材发烧友,又喜欢听轻音乐,请将CD的MUTE想办法去掉,否则你会失去许多细微的声音细节,多数的CD在-79~-60dB的信号情况下自动静音了,给人以“噪声好小”的感觉

网友B:
一种测法: 1kHz正弦做测试信号,信号幅度调为-60dBFS (最大幅度为0dBFS),测量SNR,最终的动态范围为:SNR+60 dB.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一种测法: 1kHz正弦做测试信号,信号幅度调为-60dBFS (最大幅度为0dBFS),测量SNR,最终的动态范围为:S ...

这里存在一个问题,测SNR要启动静音功能,得到的是假的动态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里存在一个问题,测SNR要启动静音功能,得到的是假的动态

没错,若放大器存在静音功能的话,应该去掉再测量。现在测量动态范围一般都要求要有测试信号(e.g. 1kHz)存在,这本身的意思就是要去掉静音功能。若在-60dBFS处,静音功能就起作用的话,应该去掉静音功能后再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没错,若放大器存在静音功能的话,应该去掉再测量。现在测量动态范围一般都要求要有测试信号(e.g. 1kHz ...

你好,我采用的是1KHz_-60db的一个音频信号,测试设备是ATS-1音频测试仪,测试单位如果用dbv的话,测试结果为-84dbv,但如果测试单位如果是Db的话,出来的结果才-32db....标准是要-80db的吧,瞬间泪奔。我不知道是不是测试方法不对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你好,我采用的是1KHz_-60db的一个音频信号,测试设备是ATS-1音频测试仪,测试单位如果用dbv的话,测试结 ...

dB是个相对数值,你说的-60dB的测试信号的0dB参考与后面说的-32dB的测量结果的0dB参考是一样的吗?

dBV的0dB参考是固定的1V。

SNR和DR本身是一个比值(线性单位)或差值(对数单位),单位相同才可以比(差)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dB是个相对数值,你说的-60dB的测试信号的0dB参考与后面说的-32dB的测量结果的0dB参考是一样的吗?

dBV ...

“你说的-60dB的测试信号的0dB参考与后面说的-32dB的测量结果的0dB参考是一样的吗?”
你好!!!
是一样的

网友C:
不必这分贝那分贝的啦,拿出你的满额值,测个0信号噪音值,两电压取比值,求对数,乘20。结果可信就那样,有疑问再提出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不必这分贝那分贝的啦,拿出你的满额值,测个0信号噪音值,两电压取比值,求对数,乘20。结果可信就那样, ...

播放1KHZ_0DB和1KHZ_-60DB信号时,系统的噪音是一样的吗?

网友C:
有规范按规范,没规范先按10楼再说
可以认为,一样的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“你说的-60dB的测试信号的0dB参考与后面说的-32dB的测量结果的0dB参考是一样的吗?”
你好!!!
是一样 ...

输入的是-60dB的1kHZ的信号,输出的是-32dB的信号,输出信号是滤掉了基波的吗?仪器的输入输出的放大倍数是多少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