讨论这种电路板的拆焊方法

楼主(2014-09-24):
两个电路板之间由两排焊针相连,图中红圈所标。左面板上是针,右面板上是焊盘。

尝试过吸锡带:失败;空心针:失败;热风枪+高温胶带:失败;

自制工具勉强能用,但板子上有些器件太近了,稍有不慎其它器件就乱成一片了。

左面拆焊得不错(很少),右面拆焊得不好(多数)。

哪位同行还有什么好办法,让我学习学习吧。

网友A:
用恒温烙铁就好啦,再买把吸力好点的吸枪,大概30公分那种,短的效果不好,先把烙铁头放在那里多放点锡,等待30秒后,用吸枪一吸就OK啦

网友A:
6层板都可以用我说的方法搞定,别说双面板啦

网友B:
曾经有过相同经历,但还算顺利。用吸枪各个击破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曾经有过相同经历,但还算顺利。用吸枪各个击破。

吸锡器是手动的吗?

楼主:
淘宝上巨多吸锡器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吸锡器是手动的吗?

是手动的,和这个一样。但是把握不好可能会焊盘脱落。这两块板子是你自己设计的吗?我觉得若果增加一个母座,就方便很多。当然空间限制就无法加母座了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是手动的,和这个一样。但是把握不好可能会焊盘脱落。这两块板子是你自己设计的吗?我觉得若果增加一个母 ...

弄个耐高温硅胶管套在吸咀上,好处多多···自己感觉去吧。
嗯,CRT高压包的高压帽上有一段可以拿来用。。

网友C:
热风枪更好一些,不过得自己做个风咀,烦。

网友D:
如果背面没有器件,用锡锅那感觉,so爽

网友E:
我焊了3年研发样机都是直接在背面加锡拿把镊子就可以取下,不过得注意烙铁加热的时间否则会掉铜皮

网友F:
一根一根揪出来。

要啥吸锡器?要啥热风枪?要啥自制工具?有那么麻烦吗?

NB

网友G:
这种吸锡枪很不错,一面用尖嘴钳夹住那个排座另一面用吸锡枪顶着,我们公司全是这样拆焊

网友H:
用吸锡器和烙铁就可以搞定了,关键看你手上的功夫咋样

网友I:
各个击破

网友J:
各有各的高招!学习了。

网友K:
反正不好弄,掌握不好时间,焊盘就掉了。
以前经常将焊盘弄掉,导致板子完了。

网友L:
建议  插针的焊盘 过孔适当做大点,
锡枪 很容易吸出的

网友M:
暂时没吸锡器的话, 可以用热风枪,将风力和温度开到最大,将孔内锡吹出,或稍微抖抖就下来了
不过小心安全啊

网友N:
我一直都是用吸锡器一个个弄下来的

网友O:
在背面上锡,用烙铁来回加热,先把排针整排取下。找一个透明胶布用完后的内纸筒放旁边,然后再对每个小孔上的锡加热后将板子往纸筒一敲,孔就通了。不过,若是GND是连着大面积铜皮的话,GND的小孔里的锡是弄不干净的,只能想其他办法。

网友O:
我经常拆,一直都是这么干的。

楼主:
感谢各位热心同行的指导。
我前面交代的不够仔细,这个东西是以色列1家公司生产的伺服驱动器,比较的牛叉,功率为0.75KW,欧美日的同级的个头要大N倍。
犹太朋友真不是白练的,据说这家公司加前台也就20来人,伺服驱动器的年产量超过百K(生产完全外包给以色列的洋富士康)。

为避广告之嫌我把商标给涂了,烟盒只是作为尺寸的参造物,不代表抽烟的实际消费水平。
因为集成度过高,设计的过于紧凑、变态,维修拆焊的确极其困难,或许并不仅仅是我们拆焊的...

楼主:
拆开外壳后是这样的

拆焊完1层是这样的

高级武器也是有的

但是结果是这样的

焊盘的过孔是0.8mm,焊针截面是正方行,和过孔大小几乎一致。
使用吸锡器用放大镜观察,焊针总有1面和过孔联系密切。

网友P:
果然是高级货。有可能用钳子把这些针给剪断码?

网友Q:
设计的时候没想过用排针排母连嘛,费这么大的功夫

网友R:
这个最好单个弄,一个整体以基本很难翘起来,单个弄,之后堆锡,摔板即可

网友S:
直接破坏性的拆除不就完了,一根针一根针的拆,以前都这样拆过四边的IC,用小刀划断后慢慢拆,电路板基本上不会弄坏班子

网友T:
先把插针一个一个剪断,然后一个一个针进行处理,很容易的

网友U:
加锡,热风枪一起吹!

楼主:
这个驱动器原设计压根就没有考虑维修,坏了直接换新的。
维修的难度不大,主要集中在6个MOS管,最大的难度就是拆焊太困难。
哪位同行有兴趣解决可以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