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Kinetis] KL05为什么这个程序经常复位?(已解决)

楼主(2014-09-24):
#include "MKL05Z4.h"
int main(void)
{
        int tempCount,tempCount2 = 0;

        // clocking //

        for(tempCount = 0;tempCount<=200;tempCount++);
        for(tempCount = 0;tempCount<=200;tempCount++);
        for(tempCount = 0;tempCount<=200;tempCount++);

       // 外设时钟
        SIM_SOPT2 |= 0x01000000;      // clock sel for the timer0 // MCGFLLCLK
        SIM_SCGC5 |= 0x00000400;      // gating of clock // Port B Clock Gate Control
        SIM_SCGC6 |= 0x01000000;      // gating of timer //TOM0 Clock gate control

        TPM0_SC |= 0x00000004;        // every
        // port settings //
        PORTB_PCR8 |= 0x00000100;    // alternative pin mux selection // -- this 2 for PWM
        GPIOB_PDDR |= 0x00000100;    // pin direction // output

        //PORTB_PCR9 |= 0x00000200;
       // GPIOB_PDDR |= 0x00000200;
        //timer0//
        TPM0_CNT = 0;                // counter value. NOTE :- when debug is aactive this is not incremented !!!!!!!!! //
        TPM0_CNT = 0;                // counter value. NOTE :- when debug is aactive this is not incremented !!!!!!!!! //
        TPM0_CONF |= 192;            // counter runs in debug mode as well //
        TPM0_MOD = 0xFFFF;            // period count //    1309

        TPM0_SC |= 0x00000008;

        while(1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TPM0_SC & 0x00000080) == 0x00000080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B_PTOR |= (1<<8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Delay(200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tempCount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PM0_SC |= TPM_SC_TOF_MASK; //write 1 to clear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Count2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}

网友A:
楼主你好
请问你用的是否为飞思卡尔官网推出的KL05-SC例程包程序呢?

网友B:
楼主把工程传上来让大家试试呗

网友A:
楼主你好
我在PE创建的KL05程序上加入你的main函数,运行正常没有经常复位。
能否提供更多信息以便大家参与讨论呢?
比如:外部电路、芯片具体型号、在哪个例程上修改的等等

网友C:
楼主你好
请问此问题解决了吗,如果尚未解决欢迎继续讨论。
由于长时间未回帖,所以先把你的帖子标示成已解决了。
如果有空还请配合我们按照论坛置顶帖:本论坛中结帖方式 描述操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