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2] 关于FSMC的使用

楼主(2014-09-24):
最近想使用stm32f205系列控制8080时序的LCD,sram,nandflash,知道需要使用fsmc控制,但是不是很清楚如何选择,使用100脚的片子可以吗,还是必须使用144脚以上,大神们有什么参考的资料,还有片选,时序,数据宽度。。。。目前迷茫中。。。。,求指教

网友A:
144 脚的芯片当然是没有问题的。
100 脚芯片也是可以的。但是由于 A/D 复用的问题,你需要处理 ALE 信号以连接 SRAM。

网友B:
100脚有fsmc接口,硬件连接可以参考一些坐开发板厂里的资料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44 脚的芯片当然是没有问题的。
100 脚芯片也是可以的。但是由于 A/D 复用的问题,你需要处理 ALE 信号以 ...

我看100脚的Datasheet发现,100的只有bank1的region1或bank2可以使用,而且不能同时使用,这是不是意味着100脚,我只能使用LCD或SRAM,或nandflash中的一个,还请指教,谢谢

网友C(2015-03-04):
引用 楼主:
我看100脚的Datasheet发现,100的只有bank1的region1或bank2可以使用,而且不能同时使用,这是不是意味着 ...

我也是用100pin后才发现只有一个cs,,,,后来接了个cpld 解码高位addr,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