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Kinetis]
KL16系列IIC模拟,需要将引脚设置成开漏吗

楼主(2014-09-24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楼主你好
从该芯片参考手册KL16P80M48SF4RM的“11.5.1 Pin Control Register n (PORTx_PCRn)”章节看,没有设置开漏的ODE位。(K系列手册该寄存器有ODE位)

网友A:
有些K系列的开漏还需要注意:上拉电压不能超过VDD
这点在芯片对应数据手册里有提到。

楼主:
我们现在遇到IIC一主多从的方式好像不行;有什么办法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们现在遇到IIC一主多从的方式好像不行;有什么办法?

请问你是外部上拉电阻驱动能力不够,还是IIC波形不对呢?

楼主:
一对一的读取数据可以;两个以上就不行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一对一的读取数据可以;两个以上就不行

是否有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抓取或总线波形观察呢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A:
楼主你好
从该芯片参考手册KL16P80M48SF4RM的“11.5.1 Pin Control Register n (PORTx_PCRn)”章节看,没有 ...

请问你这两个引脚外部上拉电阻多大?
上拉电压多少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有些K系列的开漏还需要注意:上拉电压不能超过VDD
这点在芯片对应数据手册里有提到。

:L好奇怪 为什么K系列有的功能却在L上找不到了。
之前用NXP的LPC1756也是开漏居然不能拉5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