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过孔尺寸

楼主(2014-09-24):
画PCB这几年,有一个关于PCB过孔的疑问。
PCB的过孔尺寸应该怎么样选取呢?有没有较为权威的资料。
个人觉得主要从:
①过流能力
②PCB空间
③加工厂加工能力

之前也随意打过几个尺寸的过孔,猜测加工厂在其能力范围内,任何尺寸都能实现。

网友A:
到现在为止,我目前知道画板子的话主要考虑一下几点,不全的可以交流补充
1、过孔一般打12mil/24mil的,可以打更小的,但更小之后要加钱;内外径尺寸一般是 内:外=1:2
2、线宽特别粗的话,不是打一个特别大的过孔而是打几个小过孔,以保证接触良好并且保证电流能顺利通过
3、过孔内径一般比线宽要稍小

网友B:
这个无权威的
常规最小 0.3/0.6 当然也要看你板子密度  走线宽度的 自己适当调整

再小 就工艺的问题了 要多银子的
有空多和板厂沟通 会得到很多信息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到现在为止,我目前知道画板子的话主要考虑一下几点,不全的可以交流补充
1、过孔一般打12mil/24mil ...

1、我一般是13/20 mil;最小的10mil。
2、线宽特别粗的话,有时会打特别大的孔,在大孔旁边打一圈小孔。有时就是打几个小孔。大孔不利于贴片。
3、过孔内径比线宽小,这个我到没有遵循。我经常用13/20 mil的孔走8mil的线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无权威的
常规最小 0.3/0.6 当然也要看你板子密度  走线宽度的 自己适当调整

你说的有道理,我回头问问制版厂。

网友:
我所孔径比达到12:1,最小过孔0.15mm,极限线宽、间距1.5mil.

您看看能不能达到您的要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