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路/定理] 过零比较器输出求解

楼主(2014-09-24):
如图,请问为什么负输入时也有高电压输出?求指教

楼主:
在线等。。求指教

网友A:
由于芯片工作在单电源,当输入负电压超过芯片极限参数时,比较器不能正常工作所致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由于芯片工作在单电源,当输入负电压超过芯片极限参数时,比较器不能正常工作所致。 ...

忽略了,谢谢提醒。加多1V直流电压就行了

网友B:
你的仿真软件问题。。
给你看MC的。

网友C:
使用双电源,可以解决这一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的仿真软件问题。。
给你看MC的。

我加多1V直流电压就可以了,应该是因为我用的单电源的,输入最低电位只能为地电位吧。不过怎么你的也可以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使用双电源,可以解决这一问题

对。双电源就没问题。试过了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加多1V直流电压就可以了,应该是因为我用的单电源的,输入最低电位只能为地电位吧。不过怎么你的也可以 ...

俺都说过了,你的仿真软件问题。。
不同仿真软件处理、表现是不一样的。

不过不管使用哪种仿真软件,你得知道,仿真在很大程度上表述的是理想的情况。而我们更多的是想让它的表现更接近实际,那么你就得为它提供更多的条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