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Kinetis]
请教KE02单片机的加密问题

楼主:
之前请教了一下KE02单片机在IAR环境下对程序的加密问题,几位好心的朋友都回复了,可是我还是没有看懂这个密码具体是设置在哪里的,请好心的朋友给我做个具体的设置步骤吧,比如我要设置的密码为123456,应该怎么设置?

网友A(2014-09-26):
楼主你好
以参考手册MKE02Z64M20SF0RM为例,建议你看一下“18.3.7.1 Unsecuring the MCU using backdoor key access”章节介绍。

楼主:
看过了介绍,大体有些了解了,但还是希望专家能具体做个指点,设置哪些寄存器什么的啊。

网友A:
backdoor key通常需要你芯片串口输入
要不你参考一下KL25的backdoor解锁程序吧,请先下载Kinetis Flash驱动软件C:\Program Files\Freescale\Standard Sotfware Driver v101\C90TFS\Demos\build\MKL25Z128xxx4\IAR\demo_secure

网友A:
再给你贴一个用backdoor key解密的流程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