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TI FAQ】+ MSP430 JTAG 与 IEEE 1149.1 间的兼容性如何?

楼主(2014-09-24):
FAQ 标题:MSP430 JTAG 与 IEEE 1149.1 间的兼容性如何?
FAQ 正文:
MSP430 JTAG 接口执行由 IEEE 标准 1149.1 规定的测试访问端口状态机(TAP 控制器)。 然而,有一些对于 MSP430 JTAG 的限制(不符合 IEEE 标准 1149.1):
• MSP430 必须是 JTAG 链中的第一个器件(这是因为通过 TDI 和 JTAG 熔丝检查序列计时)。
• 没有 MSP430 器件具有边界扫描单元
• 只支持 BYPASS 指令。 不支持 SAMPLE,PRELOAD,或 EXTEST 指令。
• JTAG 引脚与特定器件上的端口功能共用;由 TEST 引脚控制 JTAG 功能。

网友A:
这个具体的还不是很好理解的,只能是用的时候就比较好理解了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