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i.MX] iMX6 使用ltib编译最后一步出现error,怎么破??

楼主(2014-09-24):
你好, 按照《i.MX6 Ubuntu 12.04上编译LTIB》步骤,配置完开发板和Uboot选项。最后运行到./Ltib时,出现错误:
ivan@ivan-virtual-machine:~/ltib$ ./ltib
Installing: gcc-4.6.2-glibc-2.13-linaro-multilib-2011.12-1.i386.rpm
sudo /opt/freescale/ltib/usr/bin/rpm --dbpath /opt/freescale/ltib/var/lib/rpm -ivh --force --ignorearch /opt/freescale/pkgs/gcc-4.6.2-glibc-2.13-linaro-multilib-2011.12-1.i386.rpm
Failed to install: gcc-4.6.2-glibc-2.13-linaro-multilib-2011.12-1.i386.rpm:
error: failed dependencies:
        /usr/bin/pkg-config   is needed by gcc-4.6.2-glibc-2.13-linaro-multilib-2011.12-1
        /work/build/.build/tools/bin/bash   is needed by gcc-4.6.2-glibc-2.13-linaro-multilib-2011.12-1
        ld-linux.so.2   is needed by gcc-4.6.2-glibc-2.13-linaro-multilib-2011.12-1
        ld-linux.so.2(GLIBC_2.3)   is needed by gcc-4.6.2-glibc-2.13-linaro-multilib-2011.12-1
        libc.so.6(GLIBC_2.0)   is needed by gcc-4.6.2-glibc-2.13-linaro-multilib-2011.12-1
        libc.so.6(GLIBC_2.1)   is needed by gcc-4.6.2-glibc-2.13-linaro-multilib-2011.12-1
        libc.so.6(GLIBC_2.1.3)   is needed by gcc-4.6.2-glibc-2.13-linaro-multilib-2011.12-1
        libc.so.6(GLIBC_2.2)   is needed by gcc-4.6.2-glibc-2.13-linaro-multilib-2011.12-1
        libc.so.6(GLIBC_2.2.3)   is needed by gcc-4.6.2-glibc-2.13-linaro-multilib-2011.12-1
        libc.so.6(GLIBC_2.2.4)   is needed by gcc-4.6.2-glibc-2.13-linaro-multilib-2011.12-1
        libc.so.6(GLIBC_2.3)   is needed by gcc-4.6.2-glibc-2.13-linaro-multilib-2011.12-1
        libdl.so.2(GLIBC_2.0)   is needed by gcc-4.6.2-glibc-2.13-linaro-multilib-2011.12-1
        libdl.so.2(GLIBC_2.1)   is needed by gcc-4.6.2-glibc-2.13-linaro-multilib-2011.12-1
        libexpat.so.1   is needed by gcc-4.6.2-glibc-2.13-linaro-multilib-2011.12-1
        libm.so.6(GLIBC_2.0)   is needed by gcc-4.6.2-glibc-2.13-linaro-multilib-2011.12-1
        libncursesw.so.5   is needed by gcc-4.6.2-glibc-2.13-linaro-multilib-2011.12-1
        libz.so.1   is needed by gcc-4.6.2-glibc-2.13-linaro-multilib-2011.12-1

traceback:
main::check_toolchain_setup:2554
  main::pre_build_checks:1453
   main:557

Started: Wed Sep 24 16:39:07 2014
Ended:   Wed Sep 24 16:40:19 2014
Elapsed: 72 seconds

Build Failed

Exiting on error or interrupt
环境为VMware10.0.3+ubuntu12.04
不明所以,求助!

网友A:
楼主你好,请问你编译的是哪个版本的BSP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你好,请问你编译的是哪个版本的BSP呢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
楼主你好,请问该安装的包你都有安装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你好,请问该安装的包你都有安装吗?

按照手册,应该都是安装好的。是不是交叉编译环境的问题啊,不知道怎么回事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按照手册,应该都是安装好的。是不是交叉编译环境的问题啊,不知道怎么回事 ...

楼主你好,这里你使用的是Ubuntu12.04和我之前帖子中的是一样的,所以你按照文档操作就是OK的。不过准备工作一定要做好。

网友A:
还有你这里使用Ubuntu系统是32bit的,还是64bit的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还有你这里使用Ubuntu系统是32bit的,还是64bit的呢?

我的是32位的

网友A:
如果你使用的是64位的Ubuntu的话还要安装:sudo aptitude -y install ia32-libs libc6-dev-i386 lib32z1。

网友A:
如果是的话,你试一下看是否可以。

网友A:
A、sudo apt-get install texinfo
B、 modify ltib/dist/lfs-5.1/base_libs/base_libs.spec.
...
perl -w -e '
# @ARGV = grep { `file $_` =~ m,ASCII C program text, } @ARGV;
# exit (0) unless @ARGV
如上步骤你有操作了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A、sudo apt-get install texinfo
B、 modify ltib/dist/lfs-5.1/base_libs/base_libs.spec.
...

这些我都做过了也没有用。是不是我自己的主机要装个什么类似ARM-LINUX-GCC之类的编译器啊?我虚拟机里没有装过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些我都做过了也没有用。是不是我自己的主机要装个什么类似ARM-LINUX-GCC之类的编译器啊?我虚拟机里没 ...

楼主你好,gcc的话不用你手动安装的,你安装LTIB的时候就会安装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你好,gcc的话不用你手动安装的,你安装LTIB的时候就会安装的。

那这种错误就很奇怪了。。怎么破

网友A:
楼主你好,请问你使用的是哪块板子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你好,请问你使用的是哪块板子呢?

我配置的SABRE AI的板子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配置的SABRE AI的板子

楼主你好,你使用的是AI的板子话,那么你就需要参考文档 i.MX_6Dual6Quad_Sabre-AI_Linux_User\'s_Guide.pdf (392.37 KB, 下载次数: 8) Setting_Up_LTIB_host.pdf (210.45 KB, 下载次数: 8) 来编译了。

网友A:
i.MX6 Ubuntu 12.04上编译LTIB这个文档,我是编译开发板MCIMX6DL-SDP,编译过程会有一些不同。建议你参考我楼上发给你的两个文档来操作哈~~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i.MX6 Ubuntu 12.04上编译LTIB这个文档,我是编译开发板MCIMX6DL-SDP,编译过程会有一些不同。建议你参考我 ...

好的我试试,哈哈~

网友A:
你这里可以通过uname -a命令看一下你的host是32位的还是64位的。你需要安装相应的LTIB dependant packages,在Setting_Up_LTIB_host.pdf 中有命令的。

网友A:
如有问题联系我~~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好的我试试,哈哈~

好的,你先试一下,如果还是不行的话,给我回复哈~~

网友A:
楼主你好,请问现在可以编译通过了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你好,请问现在可以编译通过了吗?

还没有呢。。还是一样的问题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还没有呢。。还是一样的问题

楼主你好,你在重新编译的时候,你要先把原来你建立的ltib目录删掉,并且opt目录下的freescale目录也要都删掉再重新编译,如果还是不可以的话,我再帮你想办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你好,你在重新编译的时候,你要先把原来你建立的ltib目录删掉,并且opt目录下的freescale目录也要都 ...

非常感谢,按照你的的话,把ltib目录和opt/freescale目录删掉,再重新install后,之前的一些奇怪问题没有了,谢谢你的帮助,结贴!

网友A:
不客气的,恭喜楼主问题已经解决啊,欢迎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交流哈~~

网友B(2015-04-17):
成功安装ltib的飘过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