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分享原创设计】+基于LTC4053的手机充电电路设计

楼主:
【设计目的】:设计一个支持220V交流市电或4.35~5.5V直流电供电的充电器,通过电路设计,可自行设定充电电流和充电时间,还能设定充电的终止电压。
【工作原理】:当用220V交流市电供电时,先通过一个变压器降压后,大约输出9V的交流电压,再采用常用的桥式整流电路和电容滤波。此时,如果直接接负载的话,负载的变化和交流电源的波动都会使输出的电压发生大幅度的变化,所以,为了输出比较稳定的5V电压,我们选用常用的LM7805,LM7805后面接的电容起到滤波和阻尼的作用。LM7805的输出峰值电流可达到2.2A,但实际使用一般不要超过500mA,否则会发热很大,容易烧坏。所以,设计电路使LM7805输出的电流在300mA左右,再使用LTC4053这个具有热调节功能的USB兼容型锂离子电池充电IC,使输出电流达到2A以上,也增加可设定充电时间和充电终止电压的功能。
关于LTC4057的大致介绍:
特点
  • 直接从 USB 端口对单节锂离子电池进行充电
  • 热调节功能可在无过热危险的情况下实现充电速率的最大化*
  • 精度达 ±7% 的可设置充电电流
  • 低压降操作
  • 无需外部 MOSFET、检测电阻器或阻塞二极管
  • 可设置充电终止定时器
  • 精度达 ±1% 的预设充电电压
  • C/10 充电电流检测输出
  • AC 适配器接入的逻辑输出
  • 停机模式下的供电电流为 25µA
  • 自动再充电
  • 可用于电池电量检测的充电电流监控器
  • 热敏电阻输入以实现适宜温度充电
  • 具耐热增强型 MOSP 封装和扁平 (0.75mm)  3mm x 3mm DFN 封装
描述
LTC®4053 是一款可从一个 USB 端口直接供电的独立锂离子电池线性充电器。该 IC 包括一个片上功率 MOSFET 并免除了增设一个外部检测电阻器和阻塞二极管之需。热调节功能可自动调节充电电流,以便在大功率工作或高环境温度条件下对芯片温度加以限制。该功能使得终端产品和 LTC4053 能够在 IC 以最大充电速率对电池进行不间断充电时免受热应力的影响。
充电电流和充电时间可分别由一个电阻器和电容器进行外部设置。当拿掉输入电源 (交流适配器或 USB 电源) 时,LTC4053 将自动进入一个低消耗电流的睡眠模式,从而使电池漏电流降至 5µA 以下。
LTC4053 还包括 NTC 温度检测、C/10 检测电路、AC 适配器接入的逻辑信号、电池低压充电调节(涓流充电) 和停机 (25µA 供电电流) 功能。
LTC4053 采用 10 引脚耐热增强型 MSOP 封装和偏平 (0.75mm) DFN 封装。
【电路设计链接】:

http://easypcb.21ic.com/pcb-client/open/project/2013

【原理图截图】:

【PCB截图】:

【分模块讲解】:

这是降压和桥式整流电路,当加上220V交流电压后,图中的LED会亮,显示电路的工作状态,330uF/25V的电解电容起到滤波作用。在实际应用中,最好在变压器的输入端增加一个保险丝,防止因电路短路造成危害。

这是5V输出的稳压电路,图中的105电容起到滤波和阻尼的作用。

J2是220V交流电和5V直流电的选择端,当用220V交流电供电时,用跳线帽接上1,3和2,4;当用5V直流电供电时,断开1,3和2,4,将5V电源的正负极分别接在2,4上。

这是充电电路,充电电流由LTC4053的PROG引脚上的电阻R3来决定,电阻的计算公式为:R=1500/ICHG(ICHG为设定的充电电流),比如,设置充电电流为2A,则R=1500/2=750Ω
LTC4053的TIMER引脚上的电容C4用来设定充电时间,

计算公式为:T(小时)=C(uF)*3/0.1(uF)

比如,设置充电时间为3小时,则C=0.1uF

LTC4053本身具有完善的温度检测和补偿、调整功能,可以允许用户安全地以较大电流充电从而大大减少充电时间。同样,当LTC4053无电压输入时,电路能自动截止,反向漏电流小于5uA,无需外加二极管来防止电池漏电,避免了电池的损耗。

【购物车截图】:
不知道为什么,在工程中搜索器件,总是显示没有结果,先手动添加到Mouser购物车吧

附上相关资料:

网友A(2014-09-25):
不错,看好你的作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