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用NTC实现比较宽范围的测温

楼主(2014-09-24):
测温范围要求-50~100度,精度要求0.5℃
我现在电路就是用一个精密电阻做分压,来测温度。但是这种做法 在温度范围的两端电压变化比较迟钝,尤其在70℃以上,温度变化1℃,我的AD值根本就不变了,超出了我的AD分辨率了。我的AD是10位的AD
在不改AD精度的情况下,我改怎么改进我的电路呢?大家有什么好的思路吗?

楼主:
难道 高手下班了就抱孩子去了吗?真是幸福啊

网友A:
俺先不考虑你说的精度问题,也不考虑和器件有关的问题···(精度和分辨率是两回事好不好?)
按你说的-50~100,精度 0.5度,分辨率应该最低多少?你1024的分辨率不够?
想最大化使用ADC的分辨率特性,输入电压的范围与参考电压·····自己想~~

还有,电阻分压的方式不是很好,咱先不管NTC的那个公式,电阻分压的方式下,阻值的变化和得到的分压值的变化并不成线性。嗯,除非另一个电阻阻值比较大(两个数量级),计算起来又要消耗MCU时间。话说NTC并不适合比较精密的测温,俺都怀疑这东西的一致性。

网友B:
小区间精密测温还有比NTC或铂电阻更好的东西么

网友C:
0.5度精度还是分辨率? 分辨率还好说,精度的话你的校准有的烦。
而且NTC在-50和100度下的阻值变化非常大,你的10位ADC根本不够用,要么就是把NTC电路设计成两路,一路用来测量低温,一路用来测量高温。用两个不同阻值的精密电阻和两个同型号同批次NTC来分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