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00W以上大功率恒压模块怎么设计?

楼主:
如下图,我需要做一个模拟的恒压器件,恒压器件电压31V左右,不管通过的电流多大,电压变化都很小,最大可以达到20A,想了好久,没想出个方案出来,大家帮我想想,先谢谢啦。
要求这个模块输出端的电压2V左右,不能为0V。

网友A(2014-09-24):
就是一个大电流的稳压电路

匿名  2014-9-24 21:58
可用的稳压块太多了,比如:TL431、1M317、7805、...太多了.先构成小功率基准稳压源,然后串联二极管,直至稳压2v,而后用大功率管扩大电流20A即可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用的稳压块太多了,比如:TL431、1M317、7805、...太多了.先构成小功率基准稳压源,然后串联二极管,直至稳压 ...

能说的详细点吗?水平有限,没看明白

网友C:
提问错误
吓一跳 这个不是600W 是40W
就是个DC DC 输入是33V 恒压输出 2V 20A  40W 电路

网友C:
LM25119 自己去看看
http://www.ti.com/product/lm25119

网友D:
LZ 的意思是不是这个模块恒定消耗31V电压?!那就是个并联稳压器嘛。后面又说什么输出2V,  LZ的语文的确有些渣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提问错误
吓一跳 这个不是600W 是40W
就是个DC DC 输入是33V 恒压输出 2V 20A  40W 电路 ...

我想表达的意思是:要做这么个模块,通过的电流0-20A,它两端的压差保持31V左右,我这个模块最大功率时要耗掉600W以上,不能用你说的开关电源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LZ 的意思是不是这个模块恒定消耗31V电压?!那就是个并联稳压器嘛。后面又说什么输出2V,  LZ的语文的确有 ...

你说的很对,但这么大功率的并联稳压器不好做吧,可否提示一下?

网友E:
问题的主要点: 输入和输出的功率不匹配;
输出2V*20A 40W; 输入的功率却大33V*20A 600W
多出的500W放到什么地方.....

网友F:
不用开关电源,用线性电源解决, 效率太低了

网友E:
你以输出为目的,输出输出2V*20A 40W,则输入的功率只有33V*X 60多W

网友G:
按照楼主表达其实就是一个33V输入,2V输出,最大20A的线性稳压电源,楼主去看线性稳压电路+扩流的设计,搜索一下这个非常多的,只是600W的热量如何散热要好好考虑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你说的很对,但这么大功率的并联稳压器不好做吧,可否提示一下?

你这样做:
  你的负载没有位置限制吧,做一个33V以上输入,31V输出的并联稳压电源,将负载接在输入33V和这个稳压电源的31V输出间,就可以了。
  如果必须接地侧,可以设计制作DCDC,但反馈电压取上半边的31V,加一个减法电路或者差分电路,也可以达到目的,功率根本就没有那么大(负载2V时功率约40W),但输出电流高达20A,输出电压2V,电源的效率不容易做好,可能需要同步整流方案。

楼主:
应该是我没说明白,我要做的东西是33V到2V之间通电流20A功耗有600W的模块,负载不是我的重点,之所以把负载列出来,是因为负载的位置必须限制在那,散热也不用考虑,我会用水冷板散热。

网友H:
不就是设计一个最大20A的恒压源吗?从33V-2V之间取样反馈即可达到要求。只是不知道LZ这么做干啥?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按照楼主表达其实就是一个33V输入,2V输出,最大20A的线性稳压电源,楼主去看线性稳压电路+扩流的设计,搜 ...

很难扩到这么大电流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不就是设计一个最大20A的恒压源吗?从33V-2V之间取样反馈即可达到要求。只是不知道LZ这么做干啥? ...

能说的详细点吗?我没找到合适的器件

网友H:
按照线性电源设计,只是电压反馈从调整管两端取样,但要注意参考地,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线性光耦隔离取样,也可以用电平转移的办法或差分取样。

网友H:
调整器件可以选用大功率三极管多只并联,或者用MOSFET模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