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不是Barkhausen的错...

楼主:
Barkhausen给出了一个等式

    T(jω)=1

显然,这是个LTI下的稳态振荡条件。

之后,人们在此基础上发展了数个类似的“等式”以突破相应的限制,并称其为“改进的Barkhausen判据”。其实,这些改进的方法与原本的Barkhausen判据关系已经不大。由于相关的几个理论各有特色,不具一般的普适性,这里就不一一列举。

下面,重点说一下那个所谓的“文氏振荡器”反例。先给图:

楼主(2014-09-24):
注意其T(S),在复平面原点处和无穷大处,T(S)等于A。如果画出其Nyquist图,基本上就是个“圆”。由于这个“园”内很可能不含有(1,j0)点(即系统极点在LHP),振荡器不能起振很可能是件常事。不过,如果仔细设计好相应的参数,完全可能起振。

从图中还可以看到,完全有可能|T(jω)|<1(相位零处)而振荡器可以起振。

其实,通常的文氏振荡器的阻容是上串下并,这样T(S)是个真分式,原点和无穷远处是其零点。大家可以分析一下,如此情况下其Nyquist图大致是怎样的。

楼主:
总结一下,其实就是一句话:

Barkhausen只给了个

    T(jω) = 1

而没说什么

    |T(jω)| > 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