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TI FAQ】+MSP430如何校准DCO振荡频率?

楼主(2014-09-24):
FAQ标题:MSP430如何校准DCO振荡频率?
FAQ正文:MSP430上电后默认的DCO振荡频率约为1.045MHz,DCO频率会受温度和电源电压的影响产生漂移,在MSP430的FLASH信息段中存储着出厂校准数据供用户使用,通过配置DCOCTL和BCSCTL1可以校准DCO频率,配置方法如下:
/*配置DCO频率为1MHz*/
DCOCTL=0;
BCSCTL1=CALBC1_1MHZ;
DCOCTL=CALDCO_1MHZ;
按照上述方法,还能将DCO频率配置成8MHz、12MHz、16MHz。(注:有些MSP430单片机里没有1MHz的校准值,具体查看相关单片机的数据手册)

网友A:
这个只能是直接的调用的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只能是直接的调用的吧。

嗯,对

网友B:
需要注意的是,有些msp430里没有CALBC1_1MHZ和CALDCO_1MHZ这两个校准值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需要注意的是,有些msp430里没有CALBC1_1MHZ和CALDCO_1MHZ这两个校准值

好的,感谢提醒!:handshake

网友C:
这个解答不错 顶一个

网友D:
很有用的分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