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472跑rtt+lwip ping了不到10分钟 芯片就烫手

楼主(2014-09-24):
本来打算测试稳定,才ping了10分钟 472和网络芯片都烫手了 请问正常么

网友A:
网络芯片烫手正常,MCU的话应该仅是微热,检查一下是否板子有问题。

网友B:
网络芯片的话应该是正常的

网友C:
你还能运行10分钟啊。。我是上电没多久就这样了,发热量太大了,我一度怀疑是不是板子有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网络芯片烫手正常,MCU的话应该仅是微热,检查一下是否板子有问题。

都挺烫的,感觉mcu比网络芯片还烫……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网络芯片的话应该是正常的

很怀疑能不能连续运行几天,本来想做室内温度在线监测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还能运行10分钟啊。。我是上电没多久就这样了,发热量太大了,我一度怀疑是不是板子有问题。 ...

运行时没问题 就是烫的害怕啊……

网友D:
正常吧,是不是你功耗太大了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运行时没问题 就是烫的害怕啊……

烫的害怕?温度是多少呢?烫正常

网友:
烫正常,建议运行时间扫长一些再看看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运行时没问题 就是烫的害怕啊……

个人感觉是正常现象

网友F:
引用 网友G:
多烫?

楼主说了”烫手了“

网友H:
这个板子就这样,估计再跑10分钟,用镊子就能把芯片取下来了!

网友I:
可以告知是那一片板子嗎?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楼主说了”烫手了“

烫手是多烫啊:lol

网友G:
引用 网友H:
这个板子就这样,估计再跑10分钟,用镊子就能把芯片取下来了!

不用热风枪就能换片子,好酸爽

网友G:
引用 网友I:
可以告知是那一片板子嗎?

个人感觉这是个例:)

网友H:
引用 网友G:
不用热风枪就能换片子,好酸爽

网友G:
引用 网友H:

快告诉我这是哪个星球的新技术

网友H:
引用 网友G:
快告诉我这是哪个星球的新技术

我新塘大大的专利技术!

网友G(2014-11-27):
引用 网友H:
我新塘大大的专利技术!

:Q你这是高级黑啊

网友J:
这不科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