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逆变器]
逆变驱动电源出现较大纹波,如何改进电路?

楼主:
测试时pwm输入的是60khz,占空比为48%的方波。各个端口输入输已经详细标明,驱动电路接上变压器后,出现纹波,如何才才能把纹波降到最低?欢迎各位高手吐槽交流。

网友A(2014-09-25):
你的原理图能不能完整一点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原理图能不能完整一点啊

我也想画个原理图出来  可惜公司不给玩AD  将就吧 老兄  哪里看不清楚 欢迎指出来

网友B:
把电感换掉,建议根据输出电压按技术参考手册上的电容电感值来选配,有很大部分原因就是电感电容不匹配,纹波大

网友C:
没看出你的逆变驱动是怎么产生的

网友A:
2576输出不稳?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2576输出不稳???

3.3V那里出现纹波 我想会不会是变压器干扰到它了

网友A:
看看2576稳不稳

网友A:
1117那里加个0.1uf的去耦电容啊

网友D:
个人看,这电路里面一个电容都没,电路设计不是这样的。

网友E(2015-02-04):
还未结呀!…告诉你吧!…将2576的输入、输出及电感增大或减小。能达到预期!…或换芯片;或换其它电路型式!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