反激电源求救!!!

楼主(2014-09-24):
输入:12v到15v
输出:12v/2w
uc2845是控制芯片
开关管是mos,12v驱动mos。
按照反激变压器的设计方法设计变压器为10:13。
输出稳压用的是431和817组合。
实际运行时发现输出电压不稳定,轻载时的脉冲宽度达到了0.45,这是不合理的。

大家给参谋一下什么原因???

网友A:
占空比设计为多少?输出电压不稳有很多原因的,可测试下MOS的驱动波形,以及调整环路参数

网友B:
加大变压器变比,你这变比太小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占空比设计为多少?输出电压不稳有很多原因的,可测试下MOS的驱动波形,以及调整环路参数 ...

输出电压很稳,但是输出电压达到20V,严重偏离12V的设定值。TL431的参考电压的分压电阻我核对过,没有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加大变压器变比,你这变比太小了。

变压器的设计是按照计算书设计的,不是随意改变的。

网友C:
原理图发出来看看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输出电压很稳,但是输出电压达到20V,严重偏离12V的设定值。TL431的参考电压的分压电阻我核对过,没有问 ...

电压到20V说明恒压环没工作,开环了。
还是要检查431及光耦周边

网友E:
基准取样电路是重点!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