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高手指点关于TIM1定时器

楼主(2014-09-24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什么单片机都不讲,看描述应该是 STM32 吧?

“但是只能两路同时输出,其它四路关闭”          没有这个说法,通常电机控制都是6路同时输出。建议参考一下驱动库的例程吧

楼主:
恩,没写型号,我用的是STM32F103C8T6 ,通常电机控制是6路同时输出,但没有6路同步输出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