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PBA模拟输出编码器信号

楼主:
   怎么用FPGA模拟输出编码器信号;即用FPGA产生两路频率是1KHZ的方波,但是两路方波的相位差是90度;如下图编码器实际产生的波形

楼主(2014-09-24):
有没有FPGA高手可以实现上述波形

网友A:
可以的。这个没有问题,可以联系我 qq  827492034

网友B:
PLL?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吧

网友C:
cordic模块直接实现。想自己实现的话,加个周期检测和相位延迟,就可以了啊。

网友D:
楼主可以试一下这个电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