增量型编码器方向判断

楼主(2014-09-24):
   增量型编码器输出一般都有A、B相,通过A、B相的相位差即可判断编码器是正转还是反转;目前有一台进口的设备,需要使用编码器信号来触发工作,将编码器A、B、GND直接接入到此设备,正向或反向旋转编码器,此设备工作正常,可以正确判断编码器的正反转;但是如果将A、B相同时进行2分频后输入到此设备,此设备无**确判断编码器的正反转;而且,如果直接将编码器的A相和GND或者B相和GND接入到设备,此设备无法识别编码器的旋转;或者同时将A、GND接入到此设备,但是将B拉低后接入此设备,此设备也无法识别编码器的旋转,无法工作。

楼主:
感觉此设备在判读编码器正反转时,要用到编码器A、B相的90度相位差

网友A:
分频后肯定改变了相位差,导致不是90度。从而导致监相电路出现问题。

网友B:
为什么要2分频?机器不能设置吗?